[系统故障]
两块硬盘都装系统导致只能进bios,其他都不能进

楼主(2022-08-23):
一旦改了bios的启动项,重启后就亮键盘,黑屏,拔掉bios重启,又只进bios页面。进不去其他,pe也进不去
求解大佬,有没有遇到过同样问题的

网友A:
刷bios了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刷bios了么

没有,bios只拔了电池。现在重装系统了还是进bios,改了后进了系统,黑屏,鼠标键盘插拔有声音,但是黑屏

网友:
奇葩的 问题 一般很少会雷同。。

网友:
之前搞过一台手提也这样,最后只能改回默认,然后拆硬盘在其他机安装好系统再插回去哈哈哈哈哈

网友:
刷bios·bios电池一起换了换新的

网友:
bios刷一下,电池换一下

网友:
估计BIOS程序损坏了,重刷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