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大神刷机bios后开机出现4声

楼主(2022-08-23):
按大神刷机bios后开机出现4声短响,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哪里有错误

网友A:
再刷,换别的再试试看

网友:
咨询下大神去。。。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再刷,换别的再试试看

直接卖给别人了,这个主板没地方下载bios

网友B:
不如拆下来焊接到编程器上刷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如拆下来焊接到编程器上刷

试过了,读不到芯片

网友:
校验一定要通过。
4声是内存,换内存试试

网友:
出门,找个电脑店,三十搞定

网友:
一看就会,一干就废

网友:
BIOS出错,没刷好

网友:
什么?????不知道......

网友:
可以百度问问看

网友C:
BIOS芯片取下来刷   稳当

网友:
引用 网友C:
BIOS芯片取下来刷   稳当

取下来了,还是不行,不知道是不是编程器坏了,还是芯片坏,主板卖了

网友:
主要是上编程器能读写芯片吗??  如果不能读写那就是芯片坏了    如果能读写那芯片就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