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神帮忙,继续求教一个vp450电源的问题,加电pfc工作,12v只有2点几v

楼主(2022-08-24):
原来故障是电源芯片tny278短路了,没有待机顺带烧了保护电阻,更换芯片和电阻后待机有了,短接绿线开机后,12v只有2v多输出,然后pfc cm6800工作正常,参考电压,pwm都正常,但是初级两个场管发热严重,功率计显示有40瓦左右,芯片6脚接光耦稳定在7.6v左右,初级光耦一个脚2点几,一个1点几,光耦换了一个现象一样。

主变压器接肖特基二极管那里按理应该输出12v,不知道为啥输出就是2v多,而且12v通过0欧电阻直接接到初级光耦脚上了,也有点费解。

网友:
图片也没一张

网友:
这个芯片的电源好像得有负载才工作的!

网友:
已修复,是初级moa管有一个击穿了,换了一个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