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FX50J客户自己在某平台视

楼主(2022-08-24):
华硕 FX50J 客户自己在某平台视频上亲手操刀!带来的时候检测的时候电流上一下就掉到待机了,初步判断以为是内存。后来客户说他自己把导热铜管散热器拆过。那么很肯定是是CPU或者GPU部分了。一拉散热器几乎坏的多!先刷个BIOS无果,后来拆主板上台尝试加焊CPU。等温度下来后装起来试试 可以正常触发亮屏了 还好没把GPU给弄挂了……交差的时候交代没事别再拆这个部分了

网友A:
cpu上白胶不去掉再加焊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cpu上白胶不去掉再加焊吗

不用去掉 加多点焊油可以了

网友:
白胶打边上是不会爆锡的

网友:
白胶一般还好,去不去无所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