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ncp81522定义,la-l659p 戴尔

楼主(2022-08-24):
求助:ncp81522定义,la-l659p,机器进水了
戴尔

网友(2022-12-10):
楼主找到这个芯片的定义没?

网友:
估计悬,这个还外挂了BIOS芯片,都是带程序,等于就是一个单片计了

网友(2023-01-13):
你这芯片第8脚少了一个电阻。补上就可以了 1M的

网友(2023-02-18):
找到了吗

网友(2024-12-26):
C:\Users\Mr-Liang\Desktop\NCP81522.png 给你电路图截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