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年买的海尔S400笔记本拆机鉴赏,安装驱动问题的经验分享

楼主(2022-08-24):
一直想有个自己的本本,但是一直又觉得本本性能薄弱,不能胜任自己的需要。曾考虑过华硕神教,也曾关注过屌丝神船,但在 35XX元的价位里,看中这个小众杂牌海尔!
先说不好的(当年发布在中关村,当时还不知道有迅维这个好论坛,现在补发到迅维!)

缺点:
一、内存扩充必须要打开底壳,没有内存扩展档板,有失去保修的风险,这明显是属于作死的节奏!(有网友声称,扩充内存拆标,只要没完全撕掉,仍可保修);
二、电池为4芯,虽说视频、上网、办公可以达到平均4个半小时,但4400MA 怎么看怎么不经用;
三、屏幕像素颗粒感比较明显,不是高清屏,键盘手感一般;
四、海尔这款本本没有完善的WIN7 驱动,亮度不能调节(后使用S400群里提供的补丁程序解决),象蓝牙驱动,也最好用芯片提供商官网最新版的。

优点:
一、I7 4500U 低耗版 CPU ,双核四线,名字上好听,但当个增强版 I5 用也没啥;
二、GT745M 核心没有阉割,只是 DDR3 显存略显屌丝;
三、整体较薄,有超极本的调调,最重要的就是预留了光驱位,根据个人需要自行添加;
四、内存最大可扩展到 DDR3-1600 16G容量;
五、可拆换电池,这个对于要求更换续航力更持久的移动用户来说非常有必要。

一体底壳:

一层膜难倒英雄好汉:

果断开苞:

土豪金的金属涂层,亮瞎屌丝的狗眼:

喷涂工艺不错:

大板:

显卡和 CPU 的热管:

鸟瞰:

拆开它,是不能忍受原机 4G 内存容量,想加大内存。

主板是精英OEM的:

显存是 GDDR3的,GPU是 128BIT 384SP 的:

风扇是跳楼康的:

原条是威刚 DDR3L 低压 OEM 版,延迟CL11的:

光驱位是个空架子,不过预留了硬盘的固定螺孔:

侧边这个固定孔架,就是机壳背面的标签位:

三星DDR3L-1600 8GX2根妥妥的插上:

光驱位硬盘扩展架9.5MM完美兼容:

侧边看光驱扩展架:

原机HDD位置只支持 7MM 超薄硬盘:

综合评价:
A.配置的均衡、和三千元价位区间的定位,使这款本本的性价比很突出。对于爱玩本本的DIY来说,附带操作系统或光驱到是一个可有可无的。
B.温度控制非常好,这得益于低功耗版的 I7 4500U 处理器,当然对于一般的 DIY 玩家来说,可能这个 I7 也仅仅只是名义上好听,但4M片内三缓,又使得其比 I5 更有诱惑力。粗大的热管使得热量的传递很有效率。
C.做工中规中矩,没有特别出彩的地方,但细节算得上比较讲究到位,外观也比较时尚。无线网卡灵敏度较好。键盘手感一般。
D.要说这款本本有比较明显的缺点,我认为屏幕的像素颗粒感较为明显应该算得上一个。对于本本的分辨率,如果采用高清 1080P 屏的时候,我想以本本显卡薄弱的性能,是否能够承担游戏的需要,这仍然令人感到无耐。好在在 1366X768 的分辨率下,玩LOL、WOW、红警3、九阴真经……这一级别的游戏,特效全开还是相当流畅的。
E.背壳的保修标签,海尔官方的解释如何,我们不得而知,但加大内存有利于系统反映加快、减少硬盘读写频率,应该是势在必行的。4G原配内存容量可以满足上网、办公等多数用途,但如果想增强性能,大内存和SSD的扩展,使得用户必须面对这个标签是否有绝对的干涉意味。
F.这款机器的硬盘扩充必须选择 7MM 或内以高度的超薄硬盘,内存条升级必须选择 1.28V或1.35V DDR3L 低电压版的内存条(1.5V 的不能开机),最大支持 DDR3L-1600 16G 内存(8GX2根)。关于内存条电压 1.35V 以内的 DDR3L 都可以用,有的用户通过 CPU-Z 检测为 1.28V 那是 CPU-Z 版本过老而为。以下为内存最大容量识别:
安装驱动心得:
海尔对 S400 的建议系统为 WINDOWS 8 ,但我想仍有不少用户希望使用 WINDOWS 7 ,如何在 WIN 7 下安装驱动,只能说会者不难。
我们需要按如下步骤进行:
一、使用 U盘进入 WINDOWS PE 进行分区,并在 PE下分区时对 HDD 硬盘 4K 对齐,我没有说错,机械硬盘做 4K 对齐也是有必要的,否则在第一次开机的时候,耗时很长会令人抓狂。有些时候,第一次开机慢,后面重启开机快,但隔了三四个小时再开机又慢,我想你必须要注意你的硬盘是否 4K 对齐;
二、海尔官网下载 S400 的 WIN7 驱动,并安装 S400  的 NVIDIA 显卡 FOR WIN7 驱动,然后其它驱动安装好后,再对 NVIDIA 显卡控制面板进行驱动新版本升级更新;也可以打开电源高级模式,把集成显卡驱动删掉,再装NVIDIA 移动显卡驱动。(总之,如果你想用驱动精灵来解决所有问题 ,那么在第一次装驱动时,是没有作用的,只能识别到集显,而独显可以显示出来,但无法安装)
三、下载海尔S400 亮度调节补丁(从安装过程来看,有点象修改 BIOS),之后就用能 FN 键+F7/F8 调节亮度了;
四、下载蓝牙芯片官网(注意不是海尔官网)的最新版驱动,才可以让 S400 正常使用蓝牙功能。
感谢“S400小黑交流群3.0.9.2.6.1.9.6.6 “的各位基友无私奉献:
海尔S400笔记本亮度调节补丁
注意:有刷BIOS行为,我个人使用正常;执行时,会有重启过程,中间不能断电,建议插上外置电源执行!

S400 BIOS.exe

网友(点评):
这帖子要是在13年应该是个精华帖了

网友:
现在也是精华帖!

网友A:
原来还有这么多内幕啊,长见识了,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原来还有这么多内幕啊,长见识了,呵呵

嗯呢,你还知道哪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