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 Note 10 Plus N975不开机

楼主(2022-08-24):
不充电不开机。用可调电源按开机键有触发。停在160ma,连电脑是9008模式。9008模式刷机也刷不了,是字库挂了吗

网友A:
你重植下字库试试,还不行的话大概率是挂了。

网友B:
重做下CPU看看 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重植下字库试试,还不行的话大概率是挂了。

重植过不行,换了一个也不行。做CPU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重做下CPU看看 吧

正有此意,已经拆下来了,除好胶,有空就植锡

网友:
重做CPU了,电流有跳变变化

网友:
重做了CPU,电流跳变有变化,但是还是开不了机

网友:
现在的电流状态是,触发120ma,然后升到260,大概过几秒有个重启的反应,回到170又重新升到260

网友:
这种不会修,

网友C:
同问,我也碰到过几台这样的电流

网友:
引用 网友C:
同问,我也碰到过几台这样的电流

最后退机了,感觉CPU挂掉了,重做了CPU,上层也换过,还是开不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