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
戴尔Dell P2417H花屏重影

楼主(2022-08-24):
一台戴尔Dell P2417H花屏重影,LG的屏幕LM238WF2,边板上SW5099B和附近的电感电容发烫,有个电容还吱吱响。有哪位大佬能指点下吗?在此先多谢了!

网友:
要不然吧,发烫的焊掉试试。

网友A:
SW5099B换过一个还是一样,周围的电容电阻电感有几个也发烫,网上看有些大佬说是LG屏有短路,有些拆电阻可以搞定。我拆了边板右边上面2个和下面3个电阻,重影没有了,但是闪屏花屏还是一样。

网友:
Y电路坏了 短路

网友:
I'm stay here to learn

网友:
供电的电路看看有问题吗

网友:
断开逻辑板去屏的电路试试。

网友:
IPS遇到的太多了,能搞定你就是大神

网友:
静待好结果

网友B:
引用 网友A:
SW5099B换过一个还是一样,周围的电容电阻电感有几个也发烫,网上看有些大佬说是LG屏有短路,有些拆电阻可以搞定。我拆了边板右边上面2个和下面3个电阻,重影没有了,但是闪屏花屏还是一样。

我也有个LG显示器,逻辑板上有个元件滋滋声,不知道是电感还是电容发出来的,使用大约30分钟黑屏,休息一会还能使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也有个LG显示器,逻辑板上有个元件滋滋声,不知道是电感还是电容发出来的,使用大约30分钟黑屏,休息一 ...

一样的毛病,不是芯片的问题,应该是短路,但是我还没找到

网友(2022-10-19):
引用 网友A:
SW5099B换过一个还是一样,周围的电容电阻电感有几个也发烫,网上看有些大佬说是LG屏有短路,有些拆电阻可 ...

现在问题解决了吗?
故障:SW5099B 发烫  边上的L1 大线圈电感滋滋响
动作:更换SW5099B 好L1后不发烫了  但是现在不显示了 (焊接无异常)
气死我了

而且驱动板上的显示排线也没异常

网友(2023-03-23):
引用 网友B:
我也有个LG显示器,逻辑板上有个元件滋滋声,不知道是电感还是电容发出来的,使用大约30分钟黑屏,休息一 ...

今天修了一个,也是响声,最后发现是玻璃那边的排线短路冒火花的声音

网友:
建议换屏或者换机器

网友:
我也遇到一台重影的,像是数据问题,找个数据先试试

网友:
屏问题不好整,只有换一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