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葩问题又来了~~~

楼主(2022-08-24):
    电脑型号是Aspire 3 A315-53,板号是C5V01  LA-E892P。一台正在使用中自动关机,另一台正常关机后,再按开机键没反应了,测量电压、阻值基本都正常,刷BIOS无效,无意中发现按键盘上的其它键能亮机,但3秒后就会黑屏,这种机型的开机键和键盘是一体的,经过反复尝试,90%的按键按一下都能处发开机,而且只要3秒内不松开任意键就能正常开机,某个按键不松开会一直正常开机,也测试了所有按键,除了开机键失灵外其它的都没啥问题。断开键盘,取下CMOS电池,插电源也不开机。我到这边没可调电源,没法知道待机电流是否正常,3v5v是正常的。

网友:
换一个键盘试试呢!

网友:
哦!!不过现在手头没有这款机子的键盘,那想办法找一个测试一下。不管能不能解决,但还是谢谢你的回复。

网友:
这个绿色字体看的真是一个头9个大

网友:
谢谢提建议。我也是第一次用这个颜色。那我重新换个。

电脑型号是Aspire 3 A315-53,板号是C5V01  LA-E892P。一台正在使用中自动关机,另一台正常关机后,再按开机键没反应了,测量电压、阻值基本都正常,刷BIOS无效,无意中发现按键盘上的其它键能亮机,但3秒后就会黑屏,这种机型的开机键和键盘是一体的,经过反复尝试,90%的按键按一下都能处发开机,而且只要3秒内不松开任意键就能正常开机,某个按键不松开会一直正常开机,也测试了所有按键,除了开机键失灵外其它的都没啥问题。断开键盘,取下CMOS电池,插电源也不开机。我到这边没可调电源,没法知道待机电流是否正常,3v5v是正常的。

网友:
按键或者发光二极管漏电了

网友:
那有没有修复的方法或者其它方法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