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灵越7460开机超卡维修

楼主(2022-08-24):
客户从闲鱼上买了一台灵越7460,配置是i5 7200u,8g,940MX,m.2 128G+500G机械,收到机器后来找我,说非常卡,因为买之前告诉过我配置,觉得这配置不卡该啊,开机时提示电源不正常, 不管它,果断进PE,怀疑是固态有坏块,检测了一遍正常,装系统,一开始走进度条,感觉不正常。在PE里走进度条都走了12分钟(正常5分钟左右),重启后开始释放系统(固态正常也是5分钟左右),竟然释放了40分钟左右。 这明显不正常嘛,然后拍着胸口说95%机械硬盘坏了,把机械去掉就OK了,结果去掉后再安装系统,依旧十几分钟,打脸了.....好吧,怀疑内存是有2根4G,轮着去掉测试,故障依旧。怀疑电池坏引起的(电池鼓包) ,把电池断掉,还是依旧,怀疑M.2接口问题,更换SATA固态安装系统,问题依旧。更新BIOS吧,从官网下载了最新BIOS,但是电池坏了是无法更新BIOS的, 如果更换电池更新BIOS依旧不行那可能就是CPU或是桥的问题了,就没有维修的价值了,把情况如实跟客户说,客户同意先订块电池尝试,换上电池把BIOS更新, (没有拆芯片刷BIOS是因为考虑客户刚入手,不知道是不是能退)重启感觉速度正常了。但是不充电,开机提示电源有问题,在考虑是新电池问题或是充电器问题时,不插充电器,开机速度正常,没有任何错误提示,怀疑是充电器问题,正准备更换个适配器演讲,发现原机自带的插头有点变形,应该是之前的使用者装包里没有拔掉充电头导致的,把充电头校正一下,再插上去开机也不提示错误,进系统也能充电了,速度也全部正常。把情况告诉客户让自行购买充电器。至此维修结束。把经过发出来,给有需要或者遇到类似的问题的少走弯路。

网友:
之前有个松下,也是上家乱刷不匹配的bios,超卡。刷了正确的就好了

网友A:
看标题,我以为是降频了的。。。结果是BIOS问题,学习了

网友:
加油一定会成功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看标题,我以为是降频了的。。。结果是BIOS问题,学习了

你学习到没有哦  就是适配器检测出了问题 导致降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学习到没有哦  就是适配器检测出了问题 导致降频了

没仔细看,看错了,看写着换电池刷BIos了,戴尔小口适配器孔确实容易坏

网友:
之前遇见这样的问题,是充电检测的一个小三极管坏了,检测充电器不是原装然后充不上电,CPU锁频768

网友:
学习了,没想到的情况

网友:
学习了,有时候就是不注意的东西引起的

网友:
这个 补充点会降频

网友:
为什么不用编程器刷呢?

网友:
我上次遇到戴尔一台锁频的,是因为客户用了不是原装电源,导致CPU锁频...后来我换回原装的OK。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学习到没有哦  就是适配器检测出了问题 导致降频了

我也学到了是BIOS问题

网友:
Dell 的机器识别不到适配器功率会降频,楼主难道不用可调电源修机器,买过Dell电源转接头应该就清楚原因了。

网友:
戴尔电脑检测不到充电器,都会降频的,卡到动不了

网友:
新人报到,需要积分

网友:
感觉这个站不太友好。

网友:
贴子写的很好,感觉你这样沟通下来赚不到什么钱

网友:
跟bios没有一点毛关系,就是没有认到原装电源引起的降频,有的电池坏了也会这样

网友:
最近比较倒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