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7650DNF

楼主(2022-08-24):
(图片)

楼主:
换过粉盒 硒鼓 激光器  高压板  电源板  定影  还是这样  求教各位大佬

楼主:
触点弹簧也看了 没看出啥

网友A:
不是专修的,看到这些故障就头痛

网友B:
转印 或者鼓充电有漏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是专修的,看到这些故障就头痛

昨天研究了一下午  没头绪

网友:
引用 网友B:
转印 或者鼓充电有漏电

觉得就是哪里漏电 就是找不到

网友:
不拧这两道螺丝 就变成这样了

网友C:
检查硒鼓接地的电极是不是有电阻?

网友:
引用 网友C:
检查硒鼓接地的电极是不是有电阻?

好的 我看看

网友:
还是不行  搞不懂了

网友D:
带动粉盒转动的驱动齿轮看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带动粉盒转动的驱动齿轮看看吧

好了 齿轮没装到位

  我还拆开装了两次都没到位

网友:
一看就是粉盒驱动齿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