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饼哥~~~~~笔记本点位图打不开问题

楼主(2022-08-24):
饼哥,从迅维上下载下来的笔记本点位图为什么打不开?后缀名是.cad的。用什么软件能打开?

网友:
好的!谢了饼哥!!

网友:
饼哥,有个手机故障想请教你一下,VIVO S1的手机,手机摔了一下就不开机了,拆机拆上电池排线,数据线再连接电源表,电流直上130不下,也不开机,屏也不亮。之后把电池排线取了,再用数据线连接电源表,电流先是20mA,又上升到50mA,然后又掉到20mA。
    手机连电脑,设备管理器里面一会显示端口,一会又掉了,好像是手机在重启一样。麻烦饼哥在百忙中说下这是什么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