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7P进水了,小漏电,圈内位置所有

楼主(2022-08-24):
7P进水了,小漏电,圈内位置所有的电容对地短路,已经遇到过几个了,烧机法不太适用啊,通CPU,现在不确定是某一个电容短路了,或者是CPU还是电源短路了,开机进不了系统!欢迎老师们指导
进不了系统

网友(2022-10-21):
小漏电想那种20,30的没必要继续查下去了,要么就用热成像看看,其实忽略也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