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b85触发掉电

楼主(2022-08-24):
中午朋友打电话说电脑开不了机了,于是我让他拿过来我看一下。情况是发现触发后2秒就掉电了,然后再自动上电,再掉电,第一反应就是擦内存条,擦了半天没卵用。把独显拆下来后用万用表捅A11发现复位都没有,这下麻烦大了。 三下五除二把主板拆下来,大致看了一下没有什么破损和进水,说是放了2个月就GG了,只能乖乖跑时序。裸板上电查内存1.5正常,桥1.05正常,查总线1.5只有0.4不对,反复测试都只有0.4。此电压是由2.5分压而来进358运放的正输入端,然后测量是有1.5的,但是反向输入端没有动静,于是怀疑运放坏了,找了半天没有找到U1在哪里,又花时间找了个点位图,大爷的居然在电池底下,难怪我找不到。在料板上找了一个358换上(只要是358应该都差不多,引脚应该都一样),上电触发测量1.5出来了,掉了一次电后再自动上电就亮机了。

网友A:
VCC1_5_PCH这个不是总线供电,不过358坏的确是这个主板的通病。

网友B:
这可真是没图没真相了~358坏的确实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VCC1_5_PCH这个不是总线供电,不过358坏的确是这个主板的通病。

好久没修台板了,已经记不住电压名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可真是没图没真相了~358坏的确实多。

忘记拍亮机图了

网友C:
是不是先刷个BIOS看看?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先刷个BIOS看看?

你觉得用万用表测电压快还是刷BIOS快?

网友:
朋友收钱不

网友E:
是桥供电,1.5v和1.05v,还有me供电也是1.05v

网友:
学习一下,经验

网友F:
这是技嘉的老毛病

网友G:
引用 网友D:
你觉得用万用表测电压快还是刷BIOS快?

基本不会是BIOS问题,小白喜欢上来就拿BIOS开刀。

网友H:
换下358试试 查下桥供电

网友I:
电池座子下面?

网友:
引用 网友A:
VCC1_5_PCH这个不是总线供电,不过358坏的确是这个主板的通病。

忘记名字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是桥供电,1.5v和1.05v,还有me供电也是1.05v

是的,记不住名称了,只记得有这几个电压得测

网友:
收啊。。为啥不收钱?多与少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是技嘉的老毛病

看样子确实是这样

网友:
引用 网友G:
基本不会是BIOS问题,小白喜欢上来就拿BIOS开刀。

嗯嗯,一般有思路的都会按时序来

网友:
引用 网友H:
换下358试试 查下桥供电

已经换了,修好了

网友:
对啊,不用点位图根本发现不了

网友:
我有的朋友不给我钱,以后来就直接说桥坏

网友J:
很久没有修过主板,现在来了,很多都是简单搞搞,要不就换....

网友K:
藏得太隐蔽了,无语了

网友:
引用 网友J:
很久没有修过主板,现在来了,很多都是简单搞搞,要不就换....

对啊,懒得修了。半个小时搞不出来就不搞了

网友:
引用 网友L:
厉害了,学习学习。

一起学习加油

网友:
引用 网友K:
藏得太隐蔽了,无语了

是吧,我也很无语

网友:
引用 网友I:
电池座子下面?

这存心的 设计人员 还藏私

网友:
学习一下,358碰到过有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