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inkpad E14 不触发!

楼主(2022-08-25):
Thinkpad E14不触发!
板号:C421
大家好,好久没更新了,今天遇到一能thinkpad的e14不触发,分享下经验,如有不足请大家指出修正,谢谢!

好了进入正题,先拆机把主板挪出 ,先观察有没有烧坏,进水或发霉的地方,没发现,那就量一下各大电感看看对地阻值有没有不正常的,还好也正常,公共点电压也没发现异常,好上电看电流,因为这机子是type-c口的,需要一个升降压过程,(简程协议握手)成功握手后会升压到20v, (下次有机会 会分享一下tpye-c的握手流程)图片上也看到了吧,电流停在0.018了,明显是待机条件不满足(因为正常情况下祼板,只要通电就会自动触发,但现在它是停在0.018了,所以表明是条件不足)而现在我们就要找一下究竟是EC的待机不满足,还是桥的待机不满足了,先从EC开始查吧,一般就查四个方面:EC供电,EC待机时钟,和EC的复位,还有就是按下开关后 PWRBTN# 有没有正常跳变,还有就是EC有没有发出跳变信号到桥,(一顿操作猛如虎,一看就是二百*)发现EC这边的条件到是正常的,下一个就是到桥,继续查,到桥这里我们先查一下RTC电路吧,想必大家对桥的11大条件应该是清楚的吧?不清楚也没事,小弟付上简图,大家以后可以参考 ,从线路图上看VCCRTC去的地方就那么几处 (拍的时候没拍好大家将就看左边那6个地方),我们一个个去量吧, 发现这个R1303位置的电压只有2.3/2.4v明显是过低了 ,正常是要2.9-3.3左右,问题应该快找到了,我们继续追一下, VCCRTC和由VCC3SW经由一个二极管补偿电压(不知道这解释对不,像把电压稳定在3v左右吧)我在板上没找个这个PD0001 ,上显微镜发现原来这二极管被碰掉了,用表测了一下左边有3.3V 右边有一个2.5V/2.4V左右,好我们从料板上拆一个过去,再测试一下,电流跑起来了 ,付上开机图,满满的成就感 ,当然这种感觉只会出现在我们新手身上,大神可以忽略,(写了那么多原来就是掉件,这帖希望分享给新手们,到手主板先从观察开始,真的要认真看,可能你就会发现问题了.)

最后说明下由于发贴是深夜时间了有些图片下整理得不太好,可能看得不太了解有些图是我在检查时量的数据也一起上传了,结尾的图大家就看下不要吐我了,谢谢!

 会员1084887300鑫豆2025-10-18 12:43
 会员203373300鑫豆2025-6-13 21:34
 会员640751300鑫豆2025-6-6 19:06
 会员1494682300鑫豆2025-3-31 15:24
 会员633971300鑫豆2025-1-17 14:49

网友A:
握手的协议是什么意思? 新名词吗?

网友:
好伤心没分了,顺便来学习一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握手的协议是什么意思? 新名词吗?

笔记本:超 有东西插进来了。。。
充电器:嗯 是我(这个洞插对了)
笔记本:一切正常。。。你给老子输出20v吧 让老子爽起来
充电器:ok 嗯哼嗯哼

网友(点评):
这含义不是所以人都能懂的

网友:
老板写的很详细

网友:
这个问题我遇到过E450的本子 跟这个比较相似,单U的

网友:
怎么会掉原件呢

网友C:
lz、你那张11大条件的图的出处是哪里的?

网友:
这机器CPU 坏的多

网友D:
楼主 分享下你那个TYPE C如何接到电流表上得,有啥宝贝转接口吗

网友E:
引用 网友C:
lz、你那张11大条件的图的出处是哪里的?

出自迅维啊 哈哈

网友F:
技术不错,分析的很透彻,学习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笔记本:超 有东西插进来了。。。
充电器:嗯 是我(这个洞插对了)
笔记本:一切正常。。。你给老子输出20v吧 让老子爽起来
充电器:ok 嗯哼嗯哼

老司机啊。。山路跑了得有20年了吧

网友G:
楼主强,经常丰富,很好奇可调电源转Type-C模组

网友:
路过学习一下,楼主厉害,掉件也行

网友H:
这个看起来不像是掉件

网友:
引用 网友B:
笔记本:超 有东西插进来了。。。
充电器:嗯 是我(这个洞插对了)
笔记本:一切正常。。。你给老子输出20v吧 让老子爽起来
充电器:ok 嗯哼嗯哼

有意思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 分享下你那个TYPE C如何接到电流表上得,有啥宝贝转接口吗

这是原理制作图,先声明不是我原创的

网友:
互相学习分享而已

网友I:
的确,现在己经碰到4-5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lz、你那张11大条件的图的出处是哪里的?

实地来迅维学习吧,这是实地学习的资料哦

网友:
显微镜上看是碰掉的像,低部锡点有缺口

网友:
引用 网友A:
握手的协议是什么意思? 新名词吗?

PD芯片和适配器的芯片通讯意思

网友:
引用 网友E:
出自迅维啊 哈哈

对,实地学习的资料

网友:
引用 网友F:
技术不错,分析的很透彻,学习了!

谢谢,希望一同进步

网友:
引用 网友A:
老司机啊。。山路跑了得有20年了吧

这兄弟挺有意思的

网友:
引用 网友H:
这个看起来不像是掉件

其实图片是我己经重新补锡后拍的,因为当时想着查故障没有第一时间拍照,后来想了一下这故障直得发贴所以后拍照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楼主强,经常丰富,很好奇可调电源转Type-C模组

我那个只是普通type-c的适配器加个电流表看电流而已,不是可调电源!

网友:
写的详细。666

网友:
请问这种不触发,是不是按电源键有反应,电源指示灯亮,但显示屏不亮?

网友:
引用 网友H:
这个看起来不像是掉件

确实是掉件了,这个图看着焊盘圆滑 不像,淘宝搜索一下这个板子是有个二极管

网友:
一看就是老司机。前面还是没有观察仔细。哈哈。

网友:
认证发帖的好同志!赞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B:
笔记本:超 有东西插进来了。。。
充电器:嗯 是我(这个洞插对了)
笔记本:一切正常。。。你给老子输 ...

卧槽,开车了

网友:
好详细的维修教程,学习

网友:
TYPE-C的接口经常会短路

网友:
Thinkpad E14不触发!
板号:C421
大家好,好久没更新了,今天遇到一能thinkpad的e14不触发,分享下经验,如有不足请大家指出修正,谢谢!

好了进入正题,先拆机把主板挪出 ,先观察有没有烧坏,进水或发霉的地方,没发现,那就量一下各大电感看看对地阻值有没有不正常的,还好也正常,公共点电压也没发现异常,好上电看电流,因为这机子是type-c口的,需要一个升降压过程,(简程协议握手)成功握手后会升压到20v, (下次有机会 会分享一下tpye-c的握手流程)图片上也看到了吧,电流停在0.018了,明显是待机条件不满足(因为正常情况下祼板,只要通电就会自动触发,但现在它是停在0.018了,所以表明是条件不足)而现在我们就要找一下究竟是EC的待机不满足,还是桥的待机不满足了,先从EC开始查吧,一般就查四个方面:EC供电,EC待机时钟,和EC的复位,还有就是按下开关后 PWRBTN# 有没有正常跳变,还有就是EC有没有发出跳变信号到桥,(一顿操作猛如虎,一看就是二百*)发现EC这边的条件到是正常的,下一个就是到桥,继续查,到桥这里我们先查一下RTC电路吧,想必大家对桥的11大条件应该是清楚的吧?不清楚也没事,小弟付上简图,大家以后可以参考[/s ...
本帖为精华帖,如要查看隐藏内容,需使用300鑫豆兑换(鑫豆全部给作者)。写帖不易,请多支持。立即支付

 会员1494682300鑫豆2025-3-31 15:24
 会员633971300鑫豆2025-1-17 14:49
 会员813900300鑫豆2025-1-8 18:02
 会员1158698300鑫豆2024-12-11 13:34
 会员1562788300鑫豆2024-11-18 19:46

网友:
分析的很透彻,学习了

网友:
楼主分析很透彻,图理并存,学习了

网友:
TYPE接口的特麻烦。

网友:
引用 网友H:
这个看起来不像是掉件

图片里面PD0001焊点上的锡微凸起且光滑圆润,像是回流焊时直接NC不贴的器件,应该不是磕掉了,没找到真正故障点大概率得返修

网友:
我遇到过一个相同故障得

网友:
已加分鼓励。修这种问题最有成就感了。。。。

网友:
通过检查EC待机条件 桥待机条件 找到问题 后又通过观察法定位问题  时序真的很重要 观察法也很重要

网友:
我一猜就是RTC 哈哈 看到差不多还真是

网友:
楼主总是在牛A和牛C之间徘徊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 分享下你那个TYPE C如何接到电流表上得,有啥宝贝转接口吗

自己搜索3518S ,多得一批

网友:
怎么还得付费才能看啊,能不能大家分享下啊

网友:
#在这里快速回复#

网友:
这个机器有个通病 电池能开机 用充电器不可以 不知道有没有人能研究出来

网友:
这种板子进水的一般都是腐蚀或短路造成的。我比较喜欢那种不是外部原因造成的故障分析

网友:
学习了,楼主好历害

网友:
进来学习一下

网友:
请楼主以后多发一些贴子,写得这么详细,可以学习一些维修思路

网友:
It good theart. Thanks you so much

网友:
因特尔的上电时序如此清晰,配合图纸,必须修好它,赞一个

网友J:
跟着楼主学习牛A与牛C

网友:
引用 网友J:
跟着楼主学习牛A与牛C

*非你莫属

网友:
引用 网友B:
笔记本:超 有东西插进来了。。。
充电器:嗯 是我(这个洞插对了)
笔记本:一切正常。。。你给老子输 ...

你是个人才   还别说对握手协议理解的挺透彻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 分享下你那个TYPE C如何接到电流表上得,有啥宝贝转接口吗

买个转接头分分钟搞定

网友:
引用 网友I:
的确,现在己经碰到4-5台了

现在THINKPAD没有以前抗造了   U很容易挂

网友:
技术好,学习 了

网友K:
这个PD0001没有装的呢?

网友:
引用 网友K:
这个PD0001没有装的呢?

正常是有的,按图纸看

网友:
精品文章    给愿意分享经验的人加分!

网友:
十代机器才过保就开始搞了,楼主牛掰啊

网友:
昨天修到一台,隔离烧掉的....这种TYPE的现在出问题的也很多了,E480修过好多台了

网友:
大神能无私分享出来真是有心了

网友:
希望能碰到这机器

网友:
分析的很详细

网友:
昨天刚遇到,请人解决的。

网友(2022-10-04):
思路清晰,故障点找的很准

网友:
-这机器和E15通病唱歌 怎么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C:
lz、你那张11大条件的图的出处是哪里的?

图片截下发出来!!

网友:
这款机TYPE接口坏的也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