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卡无供电,新手寻助

楼主(2022-08-25):
新手学修显卡,不知道是什么问题,这张gtx650上机没核心没显存没1v电压,核心冰凉,意外拔了链接主板的图中右下角的蓝色usb线,各电压都正常,核心也开始有温度,把卡接到主板上,一样是无核心显存跟1v.没有的问题,寻求指点,

网友A:
看你这电源线都没插紧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你这电源线都没插紧

插紧了也一样

网友B:
核心凉了吧,复位或者3.3短路。蓝线只提供这些东西

网友:
引用 网友B:
核心凉了吧,复位或者3.3短路。蓝线只提供这些东西

测各电压都没短路,复位800阻值,12v对地450,1v跟5v跟3.3都没短路

网友:
核心挂了也应该有孩有的电压输出吧,把蓝色线拔了孩有的电压都有,核心也有温度,把卡接主板上就老样子,啥电压都没,说转换卡有问题,我用正常的显卡插上去又能亮机。虽然gtx650过时不值得修,但是志在学经验,求大神们路过帮忙!

网友:
再插上的状态下,冰凉的状态下看看各路12v和5v有没有

网友:
查核心供电的PWM芯片啊,看看工作条件是否满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