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BIOS] T14 版号NM-C931屏蔽内存

楼主(2022-08-25):
[求BIOS] T14 版号NM-C931屏蔽内存的BIOS,哪位大师有可否分享一下,有偿不白嫖,测试是内存坏了花屏,没图纸没办法硬屏蔽,在此代表迅维表示感谢 再次说明此机以硬改成8G了已解决花屏故障、如有大神从BIOS里屏蔽就当为后者留用、也会为大神传颂一代佳话

W25Q256FV@WSON8 8X6_20220822_192550.rar

备份

网友A:
硬改是改的哪个地方呢   大神    刚好遇到一台一样的 花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硬改是改的哪个地方呢   大神    刚好遇到一台一样的 花屏的

得换内存颗粒,还要改电阻,跟你板子换一样大的内存就不用改,提示这个带黑胶

网友:
哦  感谢   这机器刚刚一年就有问题  谢谢了

网友(2022-10-23):
咋改的  电阻 能说一下吗

网友:
我这个进bios灰屏   大师有这个bios吗。。。

网友:
刚刚读取了原机bios  才1M   这是我哪里没弄对吗。。。。

网友:
我的板子板载内存短路了,拆掉开机也没有报警声,没找到屏蔽内存的地方,请问下没报警是还有别的问题还是就是这样啊,原故障就是内存供电1.2v击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