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 纯净ME

楼主(2022-08-25):
各位大神,我用了INTEL FIT,将 原主板的BOIS拉进去软件 获得ME,然后再拉ME进去软件,获得了纯净版的ME,  不知道对不对, 如果不对,有其他办法吗

网友A:
不对,原主板的ME上过机了的就不是纯净的了,用ME_Analyzer看如果是初始化了的就不是纯净了。纯净的ME一般主板的官网有下载。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对,原主板的ME上过机了的就不是纯净的了,用ME_Analyzer看如果是初始化了的就不是纯净了。纯净的ME一般主板的官网有下载。

哦这样 我去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