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VM510L笔记本开不了机

楼主(2022-08-25):
一开始的时候,按下开机键,屏上有一下显示,马上关机,再按开还是闪一下自动关机。后来拆开清理了一下灰尘,插上适配器以后,电源灯一闪一闪的,开不了机,风扇好像稍微动一下。经测量有系统供电3伏,3V还算稳定。系统供电5伏不停的跳动,在0V-5V之间来回跳动,开不了机,不知什么故障,有经验的师傅们帮了分析一下情况,先谢过了!

网友A:
5V 电路有短路的,仔细查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5V 电路有短路的,仔细查下看!

都测过来,每一路电压都没有短路

网友:
有系统供电3伏,3V还算稳定

网友:
5V的后继转换电路也都没有漏电吗?

网友:
你都查到5V不稳定了,就烧个机呗~就算也不是短路也是漏电

网友:
如果 3v 电源稳定但 5v 电源不稳定,请尝试使用 5v 电源,看看您需要多少电流并可以为其供电。

网友:
点位图发上来就最好

网友:
有短路吧?

网友:
像是欠工作条件

网友:
查一下5V开启条件,确定5V没短路?

网友:
先确定5v电压是否正常再说

网友B:
还是放生吧,看你修好痛苦

网友(2022-11-20):
引用 网友B:
还是放生吧,看你修好痛苦

改装的可调电源出问题了,弄的一头雾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