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60显存供电是谁开启的呀

楼主(2022-08-25):
有一张1060显卡 ,不显示,测量没有显存供电,显存供电芯片没有EN,强行拉高EN就有显存供电但是还是不显示。这个显卡没有图纸,谁知道是怎么回事呀

网友:
GPU 开启或 现有的电源芯片 的PG信号过去的,

网友:
插供电芯片啊,你刷bios试了吗?

网友:
不出供电先打阻值是否短路。

网友:
宁愿选择放弃,不要放弃选择。

网友:
GPU 开启或 现有的电源芯片 的PG信号过去开启

网友A(2022-10-11):
楼主这卡是不是核心挂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这卡是不是核心挂了

不知道 退了

网友:
插供电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