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下大神,I5-5200U和I5-4300U可以代换吗?

楼主(2022-08-25):
客户送来一个4300U的机器,CPU坏了,刚好有个料板上面有5200U的cpu,确定料板的U是好的,不知道能不能代换呢?管脚都是一样的。我之前试过4代5代的植锡板都是一样的。

我看这两个U的制程都不一样,关键是上面的晶体大小明显不同。5200U的要小很多。

网友:
换了再说

网友:
现在好多机器,,CPU代数不一样, 主板版号完全一样,应该通用

网友A:
4300u代换5200应该没问题     反过来的话,装是能装上,可bios不一定支持

网友:
可以换的,一样的引脚

网友:
引用 网友A:
4300u代换5200应该没问题     反过来的话,装是能装上,可bios不一定支持

感谢你,已经解决。经我测试,5代机换4代U也是可以的,5200U主板,CPU挂了,找了个2980U换上去,成功。需要合成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