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主板开机显示 chassis intrude

楼主(2022-08-25):
请大神帮忙下   进不了系统:kuqi:

网友A:
看似bios设置问题,没检测到键盘和鼠标,插上试试

网友B:
检查机箱打开信号,一般叫COPEN#之类的,是不是被拉低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检查机箱打开信号,一般叫COPEN#之类的,是不是被拉低了

忘说了,在io上

网友:
检测CHASSIS,如果你不是专业的维修人员,还是找维修店去修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检查机箱打开信号,一般叫COPEN#之类的,是不是被拉低了

copen是什么  要怎么处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似bios设置问题,没检测到键盘和鼠标,插上试试

鼠标键盘可以用  可以进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