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求助,求大神指导,最近才在深入学

楼主(2022-08-25):
求助,求大神指导,最近才在深入学习主板维修,不开机的短路的从1端开始查,这个是6S电路图,如右图主电源输岀多路电压供电经电感输岀,再经过无数电容滤波,送至CPU,但我发现这些电容全部都是对地短路的啊,前几天几个手机都是这样,我有取下CPU,发现就不短路了,所以凡是不开机的,小漏电的,都去量这里都是短路,判定为CPU坏!至到今天修好了一个7P进水的,量这里同样电容对地短路,但手机正常开机,发现不对就拆了一正常无修的6S量了一下这里,发现也是短路,才意识到问题,请老师们开示,解惑!感谢

网友A:
万用表精确度不够,Cpu的二极体值低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万用表精确度不够,Cpu的二极体值低的。

谢谢老师了

网友:
万用表内部的蜂鸣器响不一定就短路,你看下万用表上面有没有数值,很多万用表是低于80就会响。CPU的核心供电和GPU供电这种供电对地值都特别低,万用表响不代表就短路了。

网友:
CPU内核供电都低,你量阻抗也就偏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