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的点位图PCBRepairTool.exe显示不完整

楼主(2022-08-25):
华硕的点位图PCBRepairTool.exe显示不完整, 能怎么修改吗
  用XP  WIN7都试过了   比较新的主板, 打开都是缺主要芯片  只有小电阻电容显示而已  。。。
     点位图版本是2.0的, 华硕试过H110   B85的 点位图   都是一样 ,  打开显示不出芯片, 显示不完整   。。例如CPU供电芯片都没显示出来。。 只能查到小电阻电容,

付个点位图,有没有兄弟打开试一下是怎么回事啊     放大也一样不显示出来  PIN 也PIN不到

Asus B85M-K PLUS_1.00(新).fz

网友:
有没有大佬教下  或是其他版本能 完整显示的。。。      小红包补上 谢谢了

网友:
试下用这个

BoardViewer 2.1.0.8.rar

网友:
显示是这样的

网友:
个人建议使用3楼提供的软件。

网友:
谢谢十分感谢, 能打开看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