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7000没有VCORE

楼主(2022-08-26):
电脑开始是PU1201烧糊短路南桥同时也短路,换好电流0.44左右没出VCORE电压,发现PR2908电阻腐蚀,换上去后还没等来得及开心电流还是0.44没变化,以为桥没做好又重新植球一遍故障依旧,人总是在无助的时候乱想胡思怀疑桥有问题,结果换了还是一样、再后来找上电时序一步步查,知道VCORE要出来,EC要发出pCH_PWROk与SYS_PWROK给南桥,南桥收到后发出H_CPUPWRGD与PLT_RST#还有发BUF_CPU_RST#,CPU收到这些信号还有时钟后经过SVID开启VCORE电压,知道这个时序后测H_CPUPWRGD有1.05V。PLT_RST#与BUF_CPU_RST#均没有,到这里已经是油尽灯枯有心无力,又开始前不着村后不着店怀疑南桥是不是坏的,一不做二不休又开干,几经波折还是没能带来惊喜却是痛苦万分。已经知道没有PLT_RST#既想放弃又不想放下屠刀,箭在弦上不得不发开弓没有回头箭再来一次说干就干,拆下南桥打组织以上的信号确认组织正常没有短路断线,还有bios连接南桥的线路也量过没有断线查这里已经心灰意冷,已经换了两个南桥了不会这么衰那两个都是坏的吧?又开始第三轮干桥,结果事以愿为背道而驰还是不如所愿故障涛声依旧,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到这里只能求师学艺,只怪自己学艺不精,有没有哪位老师或大神指点迷经该往东还是向西本人愿意教学费

网友A:
还是桥,要么掉点要么焊接不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还是桥,要么掉点要么焊接不良

都换了好几个了,估计是别的地方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是桥,要么掉点要么焊接不良

已经仔细查了有有掉点的已经补好,用表笔量过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都换了好几个了,估计是别的地方了!

已经换几个了不应该焊接问题,而且也是重植过电流一植没变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是桥,要么掉点要么焊接不良

这个方面我也怀疑过,已经全部排查,有可能你说的桥没焊好,但是应该啊才对啊,一共干了5遍电流一直没变化过,当时也有Y7000P也是PU2101短路南桥也是烧坏,那台一次性就干好了不拖泥带水

网友C:
这个换桥要刷BIOS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换桥要刷BIOS啊

BioS刷了两个,桥换了3个

网友:
有没有修到这个板号的拍笑南桥前后对比一下,拜托各位了,NM-B961

网友:
你这个是不是vboot电压都还没有啊?

网友D:
你这焊盘都掉点了    排除下吧

网友:
完全可以做到不掉一个点

网友E:
换cpu吧  我之前遇到个跟你一模一样的  也是桥不发plt_rst  我最后换了u  cpu供电出来了 也亮了

网友F:
给我的感觉,还是桥这边的问题,我也换这个40B不少,联想的也掉点,不过都是空点,干不上去重植就OK,还是仔细排查下是不是有用的点掉了。

网友:
只怪自己学艺不精

网友:
桥不太可能了吧,桥不出PLTRST 除了时序 阻值外,桥得所有供电都正常才可以,不知道楼主测完小供电没没?

网友:
不应该刷个bios?

网友G:
刷个bios试一下,有ec可以换个试一下

网友:
干cpu有惊喜

网友H:
不会是没用原装电源测量吧

网友:
同样问题

网友:
放弃治疗算了,浪费时间

网友:
引用 网友F:
给我的感觉,还是桥这边的问题,我也换这个40B不少,联想的也掉点,不过都是空点,干不上去重植就OK,还是仔细排查下是不是有用的点掉了。

有重植过,也有重新加焊,锡熔的时候我还用镊子压桥。以前做过联想E40花屏就是没焊好,锡熔的时候压下让焊盘会接的更好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这焊盘都掉点了    排除下吧

掉点已经仔细排除了用显微镜看的

网友:
bios刷过两个了在论坛上找的

网友:
修过一台FX80G也是不出PLTRST,没修好

网友:
引用 网友G:
刷个bios试一下,有ec可以换个试一下

等有个一样的机子过来系统,换过来试试

网友:
PL2101 对地阻值是多少,严重偏低就确定PCH坏了,

网友:
也有可能是惊吓

网友I:
怎么没看见你查VID

网友:
引用 网友E:
换cpu吧  我之前遇到个跟你一模一样的  也是桥不发plt_rst  我最后换了u  cpu供电出来了 也亮了

要是CPU就放弃了,只可惜到最后不知道是不是CPU问题,还是其他地方

网友J:
引用 网友I:
怎么没看见你查VID

PLT_RST没出来还没到SVID。PLT_RTS组值530欧正常对比过其他板,

网友:
引用 网友H:
不会是没用原装电源测量吧

你这么说我也装电池试了没用

网友:
引用 网友J:
PLT_RST没出来还没到SVID。PLT_RTS组值530欧正常对比过其他板,

.可以把电路图发给我吗?我看下,313341882@qq.com

网友:
看你这个就是供电烧坏,应该没有坏到cpu那里,你检查一下南桥周边有没有掉件的,仔细看看

网友:
直接换个BIOS芯片,你会有收获的....前车之鉴

网友:
40B买的都不一定是好的现在

网友:
CPU的可能大

网友:
桥干了三次,pcb都要报废了。bga没找到确切的实证,不要动他,还是多思考少动bga.

网友(2022-10-03):
请楼主把时序图发一下,只有一部分看不完整。

网友(2022-12-10):
你好,你上面这个时序图在那找的,能发给我一份吗

网友:
楼主能打时序图经完整点吗

网友:
楼主能把时序图发一下吗,完整的。

网友:
你好能把完整的时序图发一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