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h61进系统重启,大神请进

楼主(2022-08-26):
技嘉h61进系统,不定时重启,有时候已经进入pe系统,有时候在bios页面,大佬们有何思路……请教请教

网友A:
先刷BIOS,不好的话检测IO的各个VIN电压。

网友B:
可以看一下大点的电容,我昨天才遇到应该电容坏的量的没问题但是通电长就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刷BIOS,不好的话检测IO的各个VIN电压。

检测了,没问题,奇怪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以看一下大点的电容,我昨天才遇到应该电容坏的量的没问题但是通电长就短路

谢谢大师,我用热成像看了下,电容不发热

网友:
vttpg 不正常

网友:
查不出来了

网友:
个人建议拆PG,以及EN信号,拆完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