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一体机扬天s560-10 PIH61F/Topeka 10124-3解除网卡白名单

楼主(2022-08-26):
    缘起于想买一张主板组个itx主机,在我的预想里,它可以使用DC12V直供,带msata,重要的是要便宜。海鲜市场逛了一圈后,淘回来了这么个玩意,,,联想S560-10主板,,,

       我将COM口看成了VGA视频接口,将小14Pin的电源接口看成了sata硬盘口,那个和msata接口很像的其实是插minipcie网卡的,,,只是贫穷蒙蔽了我的双眼,这么便宜就直接下单了。安慰自己还能做个不用显示的服务器啥的,一上电开机就哔哔两声报警,根本进不去系统。不得已又淘了个minipcie转PCIE X16,插上一张GTS450,显示了两个警告,一是系统风扇,一是未授权网卡,刷上论坛里的BIOS后,系统风扇警告没了,未授权网卡那条警告还挂在那里。接下来就要搞掉网卡白名单。

    经过网上筛选总结,主要有三种方式:1、查找原来在用的无线网卡ID,根据ID找到网卡白名单模块,对白名单模块进行网卡ID替换或者直接删除白名单模块,缺点是没有原网卡ID实现不了,并且教程和使用的软件工具都是根据Insyde H2O类型Bios来展开,不完全适用AMI早期Bios版本 2、制作DOS启动盘,使用DOS命令行对BIOS进行改写,不过有反馈说会出现权限不足改不了,另外手上也没有2G这种规格的U盘 3、付费软件或人工,有钱都不是问题,问题是没钱。
    这里借鉴的是第一种方法,首先要找到适用早期AMI Bios的软件工具。这个以前搞解锁联想隐藏高级选项的时候刚好用到过两款,UEFITool和MMTool。UEFITool可以搜索GUID和Text文本来定位模块,MMTool可以删模块。第二就是要找到这个模块了,但是只有一块主板,没有原网卡ID,怎么定位这个模块?先收集网上教程里的联想网卡ID吧,万一运气好,刚好碰到是通用的呢?不过很遗憾,用那些ID都搜索不到。把板子撂了几天,突然想到一个办法,用报警的信息来搜索,能不能定位呢?结果还真搜到了一条。是删还是改?遇事不决,删了再说。

    插上了一张影驰GTS450,顺利开机并打上驱动。

新人第一次发帖,不足之处请多多指正

网友:
用什么软件删的

网友:
思路不错,以前玩老thinkpad的时候经常这么肝

网友:
删除错了,会不会黑屏不开机?

网友(2022-11-09):
老铁遇到同样的问题,用UEFITool也能查找到。具体删除是怎样操作的?指教一下

网友A:
哥们,按照你的方便已经是找到了,不知道怎样匹配删除?望指教。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哥们,按照你的方便已经是找到了,不知道怎样匹配删除?望指教。

查搜到条目的GUID来匹配,file name描述是erro massage 的,你搜索框的是dxe drive,应该是找错了

网友(2022-12-26):
引用 网友B:
查搜到条目的GUID来匹配,file name描述是erro massage 的,你搜索框的是dxe drive,应该是找错了

这是和硕代工的吗

网友:
搜不到。直接把那个英文删了。就可以了。我是这样解决的。所有BIOS报警也没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哥们,按照你的方便已经是找到了,不知道怎样匹配删除?望指教。

直接搜那个英文给删了,就直接把bios的报警给删掉了。这样操作我是可以进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