插入适配器十多分钟才可以开机,是那里问题、

楼主(2022-08-26):
笔记本插入适配器十多分钟才灯亮,按开机按钮可以开机,是那里问题?不拔适配器,开关机正常,拔了,下次开机又要等十分钟左右灯亮才行

网友:
我遇到过都是电池不行了没办法给bios供电导致每次开机都开半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