干~戴尔G3 3590 不认显卡一例 18825-1

楼主(2022-08-26):
机器是同行朋友送来的,到手故障表现为显卡时认时不认

重装系统 刷BIOS 更换大瓦数适配器均无效,到哪里都没有找到通病案例,捡不到钱只能费脑子了在系统里认不到显卡后需重启N次才低概率性认到一次,很难测量条件

测量到识别显卡的时候,显卡供电显存供电都有

不认显卡的时候供电均无,系统不认显卡后供电均无,无法测量显卡开启等是否正常产生

图纸中有个显卡的时序图,遵循英伟达老传统,大致是这样的,1.8V>核心供电>显存供电

先是用万用表测量,1D8V_VGA_S0是用来上拉显卡核心供电芯片的开启信号,认不到的时候是没有的

1D8V_VGA_S0是由1D8V_AON_S0转换来的

因为测量的时候1D8V_AON_S0的开启3.3V也是时有时无,当时正好测到开启有,然后再去量电感没有,
就以为1.8V没产生,干了1.8V的芯片,

换了个1.8V的芯片结果还是一样,时有时无,这时候真的难以去测量条件,
有的时候就有一小会,万用表戳上去可能就没了,

脑子一热拆除了Q8601相当于直接给1.8V的EN直接3V上拉,这样1.8V一直有了,但显卡还是会认不到

然后再查图纸,1.8V去开启的显卡核心供电EN脚,
惊喜的是这时候显卡供电芯片的开启就变成了一直有电,PWM1 PWM2 PWM3均有量到电压

再次进系统,在系统里会变成显卡时有时无,我也方便了测量,而不是显卡掉了就再也认不到了,

示波器测量,当显卡能认到的时候,

显卡芯片的PWM1  PWM2  PWM3脚发出的都是不足1V的规律波形,后级的PWM芯片前端也会有波形
(此处无图抱歉忘了拍)

认不到的时候发出的是1.5V的直流电,现在供电芯片条件都满足的情况下,有理由去怀疑芯片本身了
订了芯片更换上以后,显卡认到了,把之前拆下的Q8601补上,依旧可以认到,

到此机器修复,显卡跑分正常,附上亮机图

哎,老实人修机就是麻烦,还得精确故障点,
如果我是料板王,三板斧一挥能节省多少时间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网友:
拉板是高手,学习了!

网友:
我感觉这种大芯片一般不会坏

网友:
分析的很到位,一看就明白了。

网友A:
能测出来毛病确实非常费时间费精力。加分

网友:
这种大芯片 ,有问题也是麻烦

网友:
技术还是很到位的

网友:
这种大芯片 ,客户很多都不愿意修了

网友B:
mp2884a是全新还是料板拆机?

网友:
引用 网友B:
mp2884a是全新还是料板拆机?

淘宝买的,店家说是新的,具体是不是,谁知道呢,基本上买的芯片都是引脚不干净,有的都难上锡,反正是能用,换上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mp2884a是全新还是料板拆机?

淘宝买的,具体拆机还是新的不清楚,买来引脚都有锡,而且发黑都不好上锡,能用就行了,修好就行了哈哈哈,经常买散新芯片的用着也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能测出来毛病确实非常费时间费精力。加分

感谢大佬,

网友:
楼主利害,维修思路清晰,谢谢分享,学习了

网友:
能找出问题确实非常费时间,论料板的重要性。

网友:
芯片材质不良

网友:
这种问题需要师傅偶耐心才行,楼主666

网友(2022-09-28):
还是多备点料板

网友(2022-11-10):
牛皮的 这种不稳定的长时间修脑壳疼

网友:
厉害了,够专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