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G77588开机不亮指示灯白

楼主(2022-08-26):
戴尔G7 7588开机不亮 指示灯白1下黄灯闪3下 风扇狂转有遇到过的么 又是不触发 还有时候正常开机使用没问题

网友:
有遇到过的么 指点一下

网友:
Dell的机子现在故障好多  难搞

网友:
刷BIOS先试下

网友:
刷了Bios 还是狂转一会就掉电了 在触发还是一样 偶尔可以开机只要开机了就一切正常  在不就是开机不亮时候电池拿掉放一个晚上第二天就可以开机正常 只要犯病症状和之前一样 电压都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