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Type-C接口的问题

楼主(2022-08-26):
各位老师同学你们好,请问你们在维修Type-C接口的机器时,可调电源用的是哪一种转接头,有没有像我用的这一款 根本就不好用。有好用的推荐一下,谢谢。

网友:
要带协议的。你这种过不了隔离的

网友:
淘宝买带芯片的那种,直接头子不能用

网友:
自己改,或者淘宝买

网友:
看我的,要么自己改,要么买模块

网友:
都 是有学问的!!

网友:
有TYPE-C的电流表,也可以自己改个

网友A:
看黄老师视频后做的,黄老师说这个方案好用,肯定错不了

网友:
我目前一直在用的就是这个,很好用

网友:
按照黄鑫船老师改得,真香!

网友B:
按照黄鑫船老师改得,真香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黄老师视频后做的,黄老师说这个方案好用,肯定错不了

你改得挺好看的,我个人建议:高温胶带用不了多久自己脱开了,用电气胶布包起来结实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按照黄鑫船老师改得,真香

有没有详细教程来一个学习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黄老师视频后做的,黄老师说这个方案好用,肯定错不了

有没有详细教程来一个学习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黄老师视频后做的,黄老师说这个方案好用,肯定错不了

这是什么时候的老黄历了,买个带协议的转接头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没有详细教程来一个学习一下

拿去~

网友:
改舍,买一个原装typec电源适配器,插在显示功率的电源头一样使用

网友:
这个头不是还有身子吗,光这个头肯定不行啊,没买完整

网友D:
引用 网友A:
看黄老师视频后做的,黄老师说这个方案好用,肯定错不了

你好,请问船长的视频能分享吗?

网友E:
本本芯张有买,直接插可调电源直接看电流,改个锤子没有卵用不好用

网友:
高温胶带用不了多久自己脱开了

网友:
电流表可以测试。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好,请问船长的视频能分享吗?

迅维网校搜type-c关键字,黄老师的视频就出来了

网友:
我也知道用AB胶或热熔胶粘比较好,可是我现在是在产线修线上的不良品,AB胶没提前买,手头上正好有茶色胶带,所以先做两个给测试小妹用,后期买了AB胶加固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好,请问船长的视频能分享吗?

迅维网校搜关键字type-c视频就出来了,我也是在网校看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本本芯张有买,直接插可调电源直接看电流,改个锤子没有卵用不好用

有链接吗  麻烦发一个

网友:
Type-C Converter 这个转换器还可以

网友:
自己改 或掏

网友F:
找个TYPE-C的充电器 剥开  插到万用表上打到电流档 就可以了

网友:
直接淘宝买个带协议的转换头就好。

网友:
这个好用吗?多协议

网友:
我记得迅维不是有卖这个成品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F:
找个TYPE-C的充电器 剥开  插到万用表上打到电流档 就可以了

卧槽,骚操作

网友:
我想知道者转接头插手机上 能不能干冒烟?

网友:
想省事网上买 我自己也是买的  目前下架了 没有链接

网友:
我这用的三路全协议电源,手机电脑都能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