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vidia 3xxx series memory training

楼主(2022-08-26):
Could someone please help me dump the memory training status on Nvidia 3xxx series cards.. I've been getting a bunch in for repair but some can't seem to be diagnosed using mods/mats.. Mods crashs with 454 error.. I would really appreciate any help at all.. Thanks

网友A:
I can, need to add my wechat account: weixiukongJian6

网友:
引用 网友A:
I can, need to add my wechat account: weixiukongJian6

Okay.. Thank you so much.. I'm trying to create a account but need someone with a account to scan this code.. I've attached it...

网友:
Sorry correction in my original post I said error 454 I meant 464 here are some pics as well..

网友:
Okay so I'm making some progress.. In the previous posts I was using Mods version 455.127 which wasn't working at all for the 3080 that I'm currently trying to diagnose.. Now that I'm on a newer version it is now running but I'm still unable to identify which bank is having errors.. I've attached another pic. I've been looping test 178 and have noticed it passes some and fails some but the errors are at a unknown location.. If anyone has any advice on what to do I would appreciate it.. Thanks

网友B:
把你输入的命令打出来,才好判断

网友:
引用 网友B:
把你输入的命令打出来,才好判断

Thank you for your response but what exactly do you mean? I can't get any usable result no matter which command I us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