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80ti温度负数,有大神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吗?

楼主(2022-08-26):
鲁大师跑分10W,风转转停停

网友A:
应该是掉件了吧,查了下图纸,温控集成在核心里,PCB上有关的只有个小东西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掉件了吧,查了下图纸,温控集成在核心里,PCB上有关的只有个小东西

第一次遇见这种奇葩故障,没有掉件,能告知一下什么玩意跟这有关吗?或者核心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