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盘]
主控芯片和flash全集成U盘不识别

楼主(2022-08-26):
数据脚对地521,521。供电对地只有380多。不识别。另外上面有两个小金属触点什么作用

网友:
这个我在论坛里找到相关贴子,具体做法是把表面塑料剖开,飞线到PC3000没备各个位置,读取数据。

网友:
换个读卡器试试

网友:
这种一体U盘,没有专业的工具和一定的数据恢复知识是搞不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