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V360插电,风扇就狂转,电流瞬间3安

楼主(2022-08-27):
联想V360插电,风扇就狂转,电流瞬间3安,请问这种一般是什么问题。3、5伏待机正常,共同点查不到短路,只有显卡供电对地阻值偏低,6左右。这是显卡短路吗? 但是为什么一插电源,还没按开机,它风扇就狂转?

网友:
显卡本身对地就很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