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战神 GX8 6-71-N95T0-D02A 2060显卡 时认时不认终于解决

楼主(2022-08-27):
          型号:N95S02
          版号:6-71-N95TO-D02A
     这个机刚来的时候是可以认到显卡的,跑分也正常,说是用着用着就自动关机,蓝天的板子EC读不到显卡温控信息就自动关机。测了一会不到20分钟果然风扇狂转关机了,正常的时候跑3D温度什么的都正常,也不掉帧。显卡风扇也没问题,显卡风扇坏肯定也报警关机。

     拆出主板简单测测显卡显存供电都正常,这个时候显卡又认到了,因为裸板电流1A多,不带电池测得时候风扇狂转得时候电流0.6左右,显卡供电肯定掉了,现在拆出主板就一会又正常了。这种不定时得故障最麻烦,正常的时候不好测,不正常的时候又不知道等到什么时候。                                                                  又不能干等,示波器看下显卡这边NVVDD FBVDDQ PEXVDD 1.8波形怎么样,不管是电感前端还是后端并没有发现明显的异常,测下温控总线波形也没异常

     估计是供电开启什么的条件有问题,EN脚正常 PR146 1.5M这个分压检测电阻也正常,VDD PWM波形也正常,没发现什么异常,其他PEXVDD FBVDDQ 供电芯片也测了没测出啥。

     测下PU9还没测完电流又掉了,趁着显卡不认抓紧时间测测万一正常了又麻烦,此时3个供电的开启都没有,来源是U19,估计是它有问题.
   按PU9芯片时序测:VDD3.3V DGPU_PWR_EN 3.3V GPIO4_1V8_MAIN_EN NV_1V8AON_EN NV_1V8RUN_EN 1.8V都正常NV_NV3V3_EN没有电压,打下值没短,也不可能短。后面不用测了,这个开启没有,那后面NVVDD NVVDDS PEXVDD FBVDDQ EN都不会有。

   反复开关测发现NV_NV3V3_EN不是没有,而是一瞬间就掉了看幅度并不是过压或欠压,(修机太忙,并没有拍此故障波形)找个其他机器故障5V掉电波形看下

    后面所有开启也是一瞬间就掉,反复开关测得时候一会显卡又认到了,正常的时候信号都正常,不认显卡的时候还得等,修的头疼。正常的时候所有信号电平很稳定没啥问题.
   NV_NV3V3_EN是切入点。 测U47:VDD3 待机3.3V 稳定 89脚13 14脚输出稳定,3 5脚开启也是稳定电平不是后面的问题。

     按时序:前面一个信号是NV_1V8RUN_EN这个测了好几遍电平正常,U19其他脚位全部都测了没发现异常

     换U19,订芯片,这芯片其实早就换了一个但是是坏的,料板拆光了都。等到芯片到了换上去,显卡能认的到,心里并没有什么把握,放一边测试,不知道什么时候又掉了,还是原故障。换个核心试下

    还是一样,回到U19 GPIO4_1V8_MAIN_EN  NV_1V8AON_EN NV_1V8RUN_EN 又测了一遍,U15转换的2个1.8V 1V8_AON 1V8_RUN测了下还是没测出来,先放一边。快下班的时候又拿出来看了看实在不行建议客户改集显尽管不会同意,不认显卡的时候GC6_FB_EN_PCH 电压是0V 拉高到3.3V就不会关机了。
    热成像照了照看不出来,发热点很均匀,测一下全板其他供电吧从CPU供电开始,当测到待机PL3的时候波形下拉了一下,接地脚松了吧,弄了一下继续测过一会又下拉一下,这不是待机1.8V吗?反复测试发现每过10S PL3后端就会下拉一次,前端波形幅度不低,测下PU3条件VIN VCC  EN TON ISET也没掉件 SW波形看不出来,但是后端每10S有规律的下拉一下持续时间很短,(快下班了都没拍照波形)

    芯片坏了,不过奇怪的是如果这个电压有问题那他后面转换的电压也应该有问题,测一下U15 EN OUT 放一分钟也不会出现下拉动作,不管显卡认不认的到,这是啥情况。

    先把PU3换了,下拉再也没出现过,修了一圈修到待机上去了。我都是用自动挡测的,这个故障单此测不出来。现在修机修好就行了,修好之后就不继续研究了。    这个故障修好有几天了,以前也碰到过改集显了都,论坛并没有看到相关案例,因为一开始我就想搜通病,那多省事,发出来算是给碰到这故障的朋友多一个案例参考。当然也有朋友修好了没时间发出来吧,这个故障以前连桥都换过。
    人人为我,我为人人吧,如果觉得还有点用的话帮忙加点分支持一下吧。

 会员28669100鑫豆2026-4-24 19:05
 会员881870100鑫豆2026-4-15 17:40
 会员1161736100鑫豆2026-4-10 19:41
 会员418551100鑫豆2026-4-7 08:58
 会员1082100鑫豆2026-4-1 16:21

网友:
好经验 以后可以试试

网友A:
最后是1.8V待机芯片坏了引起的不认显卡吗?以前遇见几个都没有修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后是1.8V待机芯片坏了引起的不认显卡吗?以前遇见几个都没有修好

是的,输出奇怪

网友:
点赞,楼主花了不少心思

网友:
我看见这些机器都直接不修

网友:
这种不定时的,很麻烦,修起来头大

网友B:
这种太难修的,只能给自己修,意思就是给别人换,留下坏的自己再修的,不过客户认为你技术还是可以的特地来找你修的那就不一样的了。

网友:
弄不好要更换主板咯。。。。。

网友:
之前也是这个1.8 芯片损坏更换2个好

网友C:
其实不定期掉电,先按照自己的经验干一波,如果不行,其实这个时候不要用示波器测全板供电,哪怕就是某供电出也要用波波测试波形,就跟以前的3V 5V正常出,但是还是有问题一样,也会自动掉电,最后就是3V 5V波形不对,还得回头修待机一个道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其实不定期掉电,先按照自己的经验干一波,如果不行,其实这个时候不要用示波器测全板供电,哪怕就是某供电 ...

你说的掉电思路没毛病,不过和这个不是一个故障。我这个是不定时不认显卡,因为是蓝天的独特设计所以会报警EC控制关闭电路掉电,如果是其他型号自然不掉。改集显一直可以用,因为这故障不是第一次修了,以前的改集显发出去没毛病,现在有时间了想彻底修复而已。另外没特别强调的是22脚电压检测上拉电阻2M 1.5M容易坏就像 MP2979A一样,这个修蓝天多的应该都知道。
    我觉得维修多交流交流对彼此提升都有好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太难修的,只能给自己修,意思就是给别人换,留下坏的自己再修的,不过客户认为你技术还是可以的特地来 ...

还是你有经验,有时间就多研究一下,没时间就另说啦

网友:
芯片问题VCC脚5V供电电容会出现短路,可以直接量出来,直接换芯片,5vs就去去几个地方显卡供电芯片,显卡显存供电芯片,usb转换芯片声卡芯片,,显存转换1.8V芯片有2个,一个显卡核心转换1.8v芯片,一个显存转换1.8V芯片,在CPU和GpU中间位置,开机显卡认不认显卡正常电压1.8都有,显卡核心电压没有,显存电压都没有1.8V正常都有

网友:
这机器是不是两个1.8V修到过 这芯片我都备份了十来个

网友:
神舟这个问题不好搞,我遇到过这个情况,是GPU供电管性能不良了

网友(2023-08-31):
这样的故障最麻烦,给楼主点赞。要是可以免费看完就更好了

网友:
有图纸吗?付钱

网友:
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264668-1-1.html    论坛这不有免费图纸吗 鑫智造里也有。

网友:
分压电阻有时候量不出来,直接换了最好

网友(2023-11-13):
看看看看,有没有用

网友:
thank you, i have same proble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