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电源板通电不稳定通病,已解决

楼主(2022-08-27):
一块715G电源板,通电掉电,屏线拆掉后各项功能正常,说明驱动板正常,问题出在电源板上,电容也没鼓包,逐一排查后将10V 680UF电容更换即刻正常。

网友:
现在修这个的很少了

网友A:
什么型号显示器上面用的呢?

网友:
5V电压不正常

网友:
电容看着都很好,其实都老化了

网友:
电容是最容易出问题的部件了,感觉其次就是二极管

网友:
一般驱动板和电源板的关于电源部分有时还是可以修修的,太复杂或者成本太高搞的话就不划算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什么型号显示器上面用的呢?

飞利浦,aoc

网友:
我有块板,空载电压正常 负载就带不动  电压跳 电容换了  哪里问题

网友:
这算通病吗

网友:
电容器看着没有怀孕哪知道他是坏的。

网友:
今天看了下自己统计

网友(2022-10-05):
电桥测试比较准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