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寸屏手贱型维修

楼主(2022-08-27):
由于自己手贱,拔屏线用力过猛,把屏线口带下来了,真是大力出奇迹,本来想着没啥事,换个口就完事了,殊不知这是噩梦的开始,换了4个口不是这个信号没有就是那个信号没有,瞬间怀疑人生了,心态炸了,期间已经问候了该屏无数次的妈妈了,这个口易变形,肉眼看不出多大差距,但是插上屏线就接触不好,最后只能移花接木了,扔了可惜了。最后上图,希望各位老大给点分,现在太穷了。

网友A:
这个应该可以搞好不太难!

网友B:
起码是搞好了,要不更mmb

网友C:
我猜用的不是jbc或t12小头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猜用的不是jbc或t12小头

用的T26D刀头,没有尖头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应该可以搞好不太难!

这个只有搞到这么奇葩的,才知道什么是怀疑人生。

网友:
引用 网友B:
起码是搞好了,要不更mmb

惨,焊盘掉了一半的点,不修上又少挣点米,及时止损吧。没事自己给自己制造困难。

网友:
多练习焊工

网友E:
这好像是从其它坏屏板上,切割了一个带板子的接口来呀

网友:
线能补上,这手工应该也不会差呀!估计是温度有点高,接口受热容易变形。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好像是从其它坏屏板上,切割了一个带板子的接口来呀

对滴。。。。。。。。。。。

网友:
这屏便宜

网友:
烙铁不太好,高温锡换成低温锡就容易了

网友:
搞维修就是 这样的,有的时候问题并不难,但是一个误 操作就麻烦一B。唉…………

网友F:
所以这是全部飞线接上了吗?

网友:
维修不容易。。。。

网友:
技术技术,好好学习,谢谢分享

网友:
这种屏目前换的很少很少

网友:
你问候它妈妈,他又何尝不想你问你妈妈呢

网友:
引用 网友F:
所以这是全部飞线接上了吗?

看定义,不用都飞线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用的T26D刀头,没有尖头的。

下次试试显微镜+尖头

网友:
有显微镜飞线确实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