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GTX1050TI 灵动鲨4G V3 无独立供电版进水维修

楼主(2022-08-27):
1.大概一周前接了一个台式机,机器从顶部漏水,导致主板短路,显卡不显示,主板简单处理了一下,几分钟就修好了
2.显卡是七彩虹GTX1050TI 灵动鲨4G V3 无独立供电版,版号:GP107M6 G1,拆开后先把进水发霉的地方洗刷刷,打值有问题的三极管、MOS管更换,当时忘记拍照片了
正面照片

背面照片

3.处理完能看到的问题,开始对各个供电电感打值,都正常
4.接上主板上电,触摸核心有轻微发烫,开始测量各个供电,12V、5V、3.3、1.5V、1.8V都出来了,唯独1.0V供电不出,看来是缺少供电
5.由于没有修过几张显卡经验不足,再加上没有图纸跟芯片数据手册,在B站上看了几个视频做了下参考,这张卡的1.0V供电芯片U501跟1.8V供电芯片U502用的是一样的,芯片丝印BDB B41 M1A,两个对比打值发现1.0V的芯片U501第10脚对地002短路,查这个芯片数据手册没查到,据说可以参考UP1728的引脚定义,经过测量确实大差不差,于是淘宝发芯片

6.经过漫长的等待终于芯片发回来,发回来的芯片丝印BDB 246 5A4,换完芯片对各个引脚打值都正常,本以为维修到此结束,谁知道换完还是不出1.0V供电
7.查芯片条件发现供电都正常,缺少开启信号3.3V,对开启信号打值也有600多,由于看B站维修的卡跟我这长得有点区别,也不敢强拉电压给开启脚,于是求助好基友,借来鑫制造查一下看有没有图纸,果然就查到了

开启信号是与逻辑门芯片U3给的

8.测量发现U3的第4脚已经发出3.3V开启信号,但是1.0V芯片没有收到,再查了一下这个开启信号还去了1.5V供电的开启信号脚,测量电压也是正常
9.这不就是开启信号断线了么,果断从U3第4脚飞线到U501第10脚
10.再次接主板上电,触摸核心温度飙升,所有供电正常,完美亮机
11.附上显卡供电位置图

11.附上这张卡的备份BIOS,BIOS文件大小512K
七彩虹GTX1050TI 灵动鲨4G V3

网友A:
楼主真是有耐心,像这种进水的很多焊盘腐蚀很难处理 ,尤其供电IC焊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真是有耐心,像这种进水的很多焊盘腐蚀很难处理 ,尤其供电IC焊盘

没啥经验硬着头皮修

网友:
很棒的文章。 如果这个 1.0 源的 vga 上有足够的功率电平,我会找到附近的 3v3 电压电平并将其连接到启用引脚。

网友B:
很好的维修案例,学习了!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B:
很好的维修案例,学习了!谢谢楼主分享

大家都把维修案例分享出来,对每个人都有好处,遇到问题可以少走弯路

网友C:
需要时序吗,就近取个电压行不行

网友D:
按供电时序修,最好不要飞线。

网友E:
我也有一块这个不需要独立供电的1050ti,是检测pcie电压低,7V多,迷糊的找3221没找到,准备看哪个像干哪个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需要时序吗,就近取个电压行不行

我这个是别的供电都出来了,只缺这一个供电,并且是断线造成的,时序是没问题的,如果别的都没有,强拉电压肯定是不行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按供电时序修,最好不要飞线。

正在学习维修显卡,以后遇到会注意这些问题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我也有一块这个不需要独立供电的1050ti,是检测pcie电压低,7V多,迷糊的找3221没找到,准备看哪个像干哪个 ...

查下图纸看下是不是后级拉低了

网友:
谢谢楼主 分享!技术精湛

网友:
lz不错,进水的不好修。

网友:
引用 网友F:
查下图纸看下是不是后级拉低了

我也没图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