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来看看这是什么情况

楼主(2022-08-27):
故障现象就是有时候会花屏,驱动正常,扫描显存正常,有时候会死机

网友:
花一会儿就正常了,然后又花

网友A:
应该是显存问题。显卡要超频测试,才知道是哪个显存芯片报错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显存问题。显卡要超频测试,才知道是哪个显存芯片报错

我这个软件测试是输入./560就行了,超频是怎么测呢?

网友B:
上次我的好像也是这个问题,显存,不知道根源是不是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上次我的好像也是这个问题,显存,不知道根源是不是一样

扫描不报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