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S400 LA-8952P开机显示大概8秒就自动关机

楼主(2022-08-27):
联想S400 LA-8952P开机显示大概8秒就自动关机,BIOS刷过,测电压也全部正常,转换电压也正常,断开显卡供电和显存供电也是一样,实在没招 了

网友:
关机之后可以接着开,开机一样8秒关机

网友:
关机之后可以接着开,一样8秒关机

网友:
掉电吧,得挂示波器查了,没别的办法

网友:
不是15秒关机

网友(2022-10-09):
修好没    我也遇见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