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巨龙600sp改0-50可调

楼主(2022-08-28):
这段时间看了网上不少改维修电源的帖子。刚好自己找了家里一个长城巨龙600sp的电源,额定功率500w,4芯片是7500+339+393的
改调压调电流这些我就不多讲了。我就讲我的个过程吧。
220v串接100W灯泡,灯泡亮一下变不亮,测300伏滤波电容,两端才几十伏。怎么才几十伏,几十伏怎么可能工作,经查这个电源带主动pfc,PFc由芯片1653A控制,难道pfc有问题或者因为串灯泡影响不能正常工作?没有灯泡没有安全保证了啊!灯泡没有亮问题应该不大,果断拆掉灯炮上电,测待机辅助5V电源都没有,分析了下电路,300V一路经辅助电源开关变压器主线圈到14ap06的5脚,一路到主启动饶组供电给主开关管,辅助电源开关变压器次级线圈产生四路供电,一路给ap06芯片1脚,一路sb5v,一路12V辅助供电,一路1653a功率校正芯片供电(此供电受sb5v去控制),1653a功率校正芯片得电使300V变360伏,12V供449 12脚,sb5V供339,此时整个电源待机工作。即然辅助芯片14ap06供电跳变,说明能正常起振,可能受控失灵,直接换掉辅电光耦及431。+5v,12V供电正常,1653a功率校正芯片得电使300V变360伏。
根据教程,把3.3伏5V,-12V全部拆掉,12伏相连接的也全部拆掉。接上调压,电源启动马上保护,量494的4脚电压3.6V,339动作了,拆掉5V12伏-12伏,3.3伏有关联的相连电路,怎么还会保护?百思不得其解。全部拆除电路接回,5V,3.3V,-12V+12v关联的相连电路一路一路脱,脱一路试一路。最后发现脱-12伏,5V,+12电源都会保护;7500 4角3.6v。那就先把3.3v干掉。

然后查到-12V与12v与到了一个三极管,拆掉这个C1815三极管,脱12V,-12V电源不在保护了,拆除-12V,现在就那5V不能拆,找了好久都不知道一个所以然,可能339需要吧。还有个393比较器,此电源保护电路很齐全。无论哪一路欠压过流都保护,12V线圈直接短路也保护。没办法,不管他,把5伏主电路全部拆了。引入一个辅助电源的5伏给他供电。0K,凋压调流都正常。
关于输出电压50伏。我是自己重饶的变压器。刚开始也想把5V与12串联。拆变压器发现5v12v不是单独的绕组,用的0.8线径8根并绕和6线并饶
经画图分析得出12V正反饶5圈,我用1.1线径4根并饶正反12圈,很不幸磁芯放不进,改三线并饶正反12圈,还是放不进,更不幸的是两半磁芯变成4块了!最后改成3线正反10圈,能调到50V就行了。
关于解决啸叫的问题。电位器中点到地都接104个电容。原先电路2-3脚47K+103,我改47+104不太行,直接再在2-3脚并了个0.33uf涤轮电容。电流到9A有吱响,3-15脚直接并224钽电容,效果还是老样子。今天无意中看到角落里一个3.7-5伏升到27伏的小东西。想想原先电路是辅助12V供449,电源启动后由主12V供电,按道理12伏并联还是12V,为啥没脱开12V前449  12脚有22V电压,这里不太明白原理。懂的大哥可以教下,
于是用辅电5伏供升压快,升成5-27伏加入449供电脚,刚把电压调到24伏时。全世界都安静了,再也听不到那烦人的啸叫了。

网友:

这段时间看了网上不少改维修电源的帖子。刚好自己找了家里一个长城巨龙600sp的电源,额定功率500w,4芯片是7500+339+393的
改调压调电流这些我就不多讲了。我就讲我的个过程吧。
220v串接100W灯泡,灯泡亮一下变不亮,测300伏滤波电容,两端才几十伏。怎么才几十伏,几十伏怎么可能工作,经查这个电源带主动pfc,PFc由芯片1653A控制,难道pfc有问题或者因为串灯泡影响不能正常工作?没有灯泡没有安全保证了啊!灯泡没有亮问题应该不大,果断拆掉灯炮上电,测待机辅助5V电源都没有,分析了下电路,300V一路经辅助电源开关变压器主线圈到14ap06的5脚,一路到主启动饶组供电给主开关管,辅助电源开关变压器次级线圈产生四路供电,一路给ap06芯片1脚,一路sb5v,一路12V辅助供电,一路1653a功率校正芯片供电(此供电受sb5v去控制),1653a功率校正芯片得电使300V变360伏,12V供449 12脚,sb5V供339,此时整个电源待机工作。即然辅助芯片14ap06供电跳变,说明能正常起振,可能受控失灵,直接换掉辅电光耦及431。+5v,12V供电正常,1653a功率校正芯片得电使300V变360伏。
根据教程,把3.3伏5V,-12V全部拆掉,12伏相连接的也全部拆掉。接上调压,电源启动马上保护,量494的4脚电压3.6V,339动作了,拆掉5V12伏-12伏,3.3伏有关联的相连电路,怎么还会保护?百思不得其解。全部拆除电路接回,5V,3.3V,-12V+12v关联的相连电路一路一路脱,脱一路试一路。最后发现脱-12伏,5V,+12电源都会保护;7500 4角3.6v。那就先把3.3v干掉。

然后查到-12V与12v与到了一个三极管,拆掉这个C1815三极管,脱12V,-12V电源不在保护了,拆除-12V,现在就那5V不能拆,找了好久都不知道一个所以然,可能339需要吧。还有个393比较器,此电源保护电路很齐全。无论哪一路欠压过流都保护,12V线圈直接短路也保护。没办法,不管他,把5伏主电路全部拆了。引入一个辅助电源的5伏给他供电。0K,凋压调流都正常。
关于输出电压50伏。我是自己重饶的变压器。刚开始也想把5V与12串联。拆变压器发现5v12v不是单独的绕组,用的0.8线径8根并绕和6线并饶
经画图分析得出12V正反饶5圈,我用1.1线径4根并饶正反12圈,很不幸磁芯放不进,改三线并饶正反12圈,还是放不进,更不幸的是两半磁芯变成4块了!最后改成3线正反10圈,能调到50V就行了。
关于解决啸叫的问题。电位器中点到地都接104个电容。原先电路2-3脚47K+103,我改47+104不太行,直接再在2-3脚并了个0.33uf涤轮电容。电流到9A有吱响,3-15脚直接并224钽电容,效果还是老样子。今天无意中看到角落里一个3.7-5伏升到27伏的小东西。想想原先电路是辅助12V供449,电源启动后由主12V供电,按道理12伏并联还是12V,为啥没脱开12V前449  12脚有22V电压,这里不太明白原理。懂的大哥可以教下,
于是用辅电5伏供升压快,升成5-27伏加入449供电脚,刚把电压调到24伏时。全世界都安静了,再也听不到那烦人的啸叫了。

网友(2022-11-06):
这个电源前级好像有个开启电阻也会引起保护

网友:
楼主最终成功了,非常有耐心,厉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