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硬盘问题

楼主(2022-08-28):
今天电脑有一块机械硬盘突然掉盘了。但是重启电脑硬盘又出来了。之前也出现过这个问题。电脑更换过硬盘和数据线,电脑电源也更换过。是主板的问题吗?有大神指点密经吗?

网友A:
换一个数据插口看看

网友B:
硬盘检测软件查一下

网友:
啥也别管,先备份数据。

网友:
引用 网友B:
硬盘检测软件查一下

硬盘检测了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一个数据插口看看

数据插口换过了

网友:
电源线也有很小几率引发硬盘掉盘的问题

网友:
不是硬盘的问题,是数据线和接口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