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IH81M 一条内存报警

楼主(2022-08-28):
三短一长报警经过测量内存236脚只有1.75伏电压

正常电压应该是3.3V.测量与之相通R91 0偶电阻发现阻值几兆,更换后机器正常。

网友A:
一条内存报警???怎么听起来这么怪,应该是说插内存就报警吧?

网友:
技术技术,好好学习,谢谢分享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一条内存报警???怎么听起来这么怪,应该是说插内存就报警吧?

另外一条可以点亮的

网友C:
can you share this broadview?

网友:
引用 网友C:
can you share this broadview?

yes I can.

网友:
please upload, i vote for you? thanks you so much

网友:
这就是知识啊,感谢感谢,学到了

网友D:
后面3张图一样的。。

网友:
这个缺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D:
后面3张图一样的。。

不太会排版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另外一条可以点亮的

怎么可能,别一条电压也是一样,这个点不亮另一个能亮?

网友:
这个现象也是怪,是不是针脚的问题

网友F:
学习了,是一个一个测的引脚吗?240个啊

网友:
换成我修不起来

网友:
引用 网友F:
学习了,是一个一个测的引脚吗?240个啊

谁没事测240个,供电,时钟,数据,SPD

网友:
恭喜楼主捡钱、

网友G:
楼主有bios么?分享一下,我的bios不认网卡

网友H:
引用 网友G:
楼主有bios么?分享一下,我的bios不认网卡

这个BIOS就在联想官网搜索启天m4500就行,里面BIOS解压就有个.rom文件

网友:
引用 网友H:
这个BIOS就在联想官网搜索启天m4500就行,里面BIOS解压就有个.rom文件

非常感谢

网友:
我也不知道了~~你把我问蒙了 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E:
怎么可能,别一条电压也是一样,这个点不亮另一个能亮?

怎么不可能,见到了你就觉得可能了,

网友:
你好,电压是 相通的,看看CPU咋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