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屏幕故障]
苹果6触摸屏失灵,时而正常时而无效,有时还自动乱跳,怎么处理???

楼主(2022-08-28):
(无正文)

网友A:
换屏无效就黑触摸的M1脚飞线。经典故障,那时候知道的一批人都住别墅开宝马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屏无效就黑触摸的M1脚飞线。经典故障,那时候知道的一批人都住别墅开宝马了。。

M1脚飞线是6P的通病,不是6代。
楼主这台机子是6代,先换个屏试下,排除屏幕自身问题。换屏再不行就检查下触摸座子是否有腐蚀或者焊接不良松动,座子没问题再检查下CPU左上角的螺丝柱有没有压伤痕迹。如果有测量下显示座子14脚和12脚对地值,12脚应该低于14脚,如果12脚阻值打就是螺丝孔断线了。要从螺丝孔傍边的测试点飞线到12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