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下载]
【求助】这是怎么回事?

楼主(2022-08-28):
从官网下载的“获得安装 Windows 10 所需的许可,然后下载并运行媒体创建工具。”到win7电脑,打开提示图片中的文字,这是这么回事喝解决方式方法。求站内各路大神,指点迷津!!!

网友:
就是这个工具

网友:
各种G盘还这么复杂

网友:
电脑会爆炸,快换新机吧

网友:
帅哥,你这个是缺一个补丁软件:MicrosoftEasyFix51044-win7.msi

网友A:
打这个补丁就行了。

MicrosoftEasyFix51044-win7.msi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打这个补丁就行了。

求助,什么补丁

网友B:
在win10系统下安装,win7不能用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在win10系统下安装,win7不能用了

大佬,什么不能在win7上用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大佬,什么不能在win7上用了?

这个工具 之前还能在win7上用, 现在得放在win10系统上打开,否则报错。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工具 之前还能在win7上用, 现在得放在win10系统上打开,否则报错。

现在在Win7上怎么才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打这个补丁就行了。

下载了不用谢,就是不敢安!

网友:
这么小心翼翼的,还是继续用win7吧。

网友:
验证电脑的日期和时间。

网友:
win7现在不支持,

网友:
只能在WIN10系统环境内使用,如果想在WIN7系统环境内使用(必须是64位系统,必须要下载一个兼容补丁)。

网友(2022-10-26):
你这个是WIN7差个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