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ProA2251关机瞬间花屏,有遇到过的吗?

楼主(2022-08-28):
MacBook ProA2251关机瞬间花屏,有遇到过的吗?

网友A:
其他功能正常板号:820-01949-A

网友:
有个现象,电脑正常关机再开机会提示“电脑关机是因为发生了问题”

网友:
我的硬盘有问题也花

网友:
正常现象,不用理会他的

网友:
点打开看看啊,把报错发上来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其他功能正常板号:820-01949-A

关掉屏幕原彩

网友:
这故障比较棘手

网友:
遇到过倒是没解决  不知道什么问题

网友:
没遇到过。    这种情况

网友:
装Windows还会同样情况吗,要是不会这样的话并且客户需要Mac OS可以考虑按黑苹果方案套个opencore来引导试试

网友:
电视信号不好,出去放放天线

网友:
把原彩关了重启 在开启原彩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