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inkpad e480 上电不显 集显 求助

楼主(2022-08-28):
thinkpad e480 上电不显  集显 待机电流0.05感觉有点大了,本来想刷个BIOS试试的,待机有点大的感觉先没有必要,还是要看一下电路的,客户好像是在用的时候突然黑屏的,然后就开不了机了,有的人说断开小板然后上电反正会自动上电看看能不能显,情况是不能,但是小板上的网卡芯片和Tf卡的芯片有点热,没有什么方向了,查待机电压什么的都有的,电压都正常,开机什么PCH PWRGOOD都有。帮帮忙谢谢各位了。

网友:
最后还是最简单的操作解决问题了,刷了个集显的BIOS就Ok了

网友(2022-10-31):
我的是独显的,也是上电不显,按开关上电正常,好像要显示了,滴滴两声,屏无反应,待机偏高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