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池坏,掉BIOS设置的应急维修。

楼主(2022-08-28):
        早期的笔记本都有主板电池,即使没有笔记本电池,也不会掉BIOS设置。
        新型笔记本电脑,有一部分机型取消了主板电池。这类笔记本的笔记本电池坏时,关掉外接电源,重新通电开机会掉BIOS设置。
        如果你一时找不到同型号笔记本电池,或暂时不想换笔记本电池,打算直接插外接电源使用笔记本,怎么避免经常掉BIOS设置呢?

        实际上,没有主板电池的主板上还保留了+3VA_RTC主板电池信号,只是这个信号由笔记本电池产生的其他+3V信号转换而来。
        如果在+3VA_RTC信号与地之间焊上一个3V扣式电池,就可以保持BIOS的设置,即使关掉外接电源,重新开机也不会掉BIOS设置。

网友:
我也改过用法拉电容代替。

网友:
可以这么操作。

网友:
我也改过,加个二极管更好,防止放电过快·········

网友:
好经验,值得收藏。

网友:
主板不带RTC电池的,就算有预留位置,中间的线路,二极管啥的应该也是没装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