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UX533FD 2.1有待机不触发

楼主(2022-08-28):
接修一进水机,上电有待机不触发,一通查找没找到+12V的供压点在哪产生,电感PSL8701却有+14V电压,3、5V电压正常,难不成时序我走错了

CE+3VS和+3VACC均没有电压

网友:
曾修过一台有待机不触发的机器,版号不记得了,是EC供电3.3V短路,换了亮机

网友:
有图纸查下+3V vs是从个电压转换过来的。如果是从待机电压过来的,那肯定有问题。如果不是待机电压,后来的次机电压产生,那就查SUS Con信号

网友:
按照供电时钟复位来修